楼主(2010-10-04):
以解决,发现圆8P转方9P的9P端的7、8两头没有短接,短接后,链接正常。

我单位有PLC实验室一处,具有PLC的设备几台。PLC实验室是三菱FX 2N的PLC,设备中的有三菱的有LG的。

我在网上淘了一些数据线想了将笔记本和PLC进行连接。购入了:Z-TEK力特USB转RS232线,三菱用的方九针母转圆九针一根,LG用得九针母转九针公一根,西门子用的九针母转九针公一根。后三根是定做的,三菱地哪一跟也加了电阻。LG和西门子的连线有所区别。

我将:Z-TEK力特USB转RS232线,三菱用的方九针母转圆九针一根 拿到了PLC实验室里进行连接。实验室里是台式机和PLC连得,数据线是圆九针转方25阵。

装的是力特数据线自带的USB转RS232驱动,系统也发现了COM接口。在和PLC链接就是不行,连接失败。用作所有的COM口都不行。用老的数据线就行。

晕了,是驱动不行啊?还是方案不行啊?

本论坛的:Drivers V2[1].0 for USB-SC09 软件我也下了,没法用啊。插上我的力特USB转RS232线后,提示要安装驱动,用USB-SC09 不行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问了那个卖家,她只管卖,对PLC也不懂。

貌似感觉好像驱动用得:USB转RS232 原装驱动 可能不行。 哎,谁知道哪?

万一是方案不行,那就惨了,钱是一方面,精力也很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PLC线,就是说不是驱动问题,而是他的方九针(母)转圆九针 数据线有问题?  她到是知道要加电阻,按网上的连接图。

此图:

网友B:
力特的这条线没问题。我自己也用。 和你的图上的是一样的。你应该是下载线那个有问题。实现不行就去买一条SC-09,也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特的这条线没问题。我自己也用。 和你的图上的是一样的。你应该是下载线那个有问题。实现不行就去买一条SC-09,也很便宜的。

多谢指点,也就是说不是驱动问题,而像是买家出的接 三菱 PLC的那根 方九针母转圆八针有问题。哎!

网友C:
力特的线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可能的问题应该是你按提示安装驱动后,必须重新启动一次电脑,才能生效驱动的。
jxh668

网友D:
可能是9P转25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特的线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可能的问题应该是你按提示安装驱动后,必须重新启动一次电脑,才能生效驱动的。

多谢了,我重启了,系统发现COM接口了,COM6,我把它设成了COM3.  还是和PLC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9P转25P的问题

可能。 可能是9PV转圆8P数据线的缘由。 台式机自带的25P转圆8P连PLC好好的。 用上这套USB转9P+9P转圆8P就不行了。

楼主:
以下是昨天卖家的一点信息,我也没多问,也不知道“PL2303H,PL2303HX”是啥意思?

“还有你网上搜索下PL2303H,PL2303HX这样的
我有位客户反应了回--盘里的驱动和STC 89C52RC不兼容,在别处下的驱动后就行了   你看下下载了驱动会不会好解决的”

楼主:
已解决。
连电脑的方9P的7、8点没有短接,我拿了一根铜丝短接了一下,OK,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