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WIN7系统USB转R232的驱动啊

楼主(2010-10-04):
那位大哥有WIN7系统USB转R232的驱动啊。装了WIN7系统可找不到USB转R232的驱动。谢谢

网友A:
买条线就有了

网友B:
可以到网上下一个。

网友C:
我这里有,这里有两种,那个340的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我们是340的所在另外一个2303我用不了,如果你的是2303你是就下吧,对了我也在用的就是WINDOWS7确认百分百可以用的.

网友D:
网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