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请问诸位RS232连接线如何制作,三线连接的,谢谢!
也就是三菱FX2N-232-BD和电脑RS232接口连接。

网友A:
看你跟什么东西连接了,是PLC还是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是什么跟什么连,什么牌子型号都要说清楚,没有通用的。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跟什么东西连接了,是PLC还是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等。

也就是三菱FX2N-232-BD和电脑RS232接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跟什么连,什么牌子型号都要说清楚,没有通用的。

也就是三菱FX2N-232-BD和电脑RS232接口连接。

网友A:
电脑的2跟FX-232的3连接
电脑的3跟FX-232的2连接
电脑的5跟FX-232的5连接
电脑的7跟FX-232的6连接
电脑的8跟FX-232的4连接

网友C:
电脑的9针2,3,和PLC的2,3,线号交叉相连,5对号相连
  • 下载积分:+2(sjm213) 完全同意!

网友D:
    FX系列到计算机通讯电缆图纸,确认能用的。

网友E:
    亲自找了根三菱的专用线测了一下,和他们说的有些不同

网友F:
    就是232的三菱触摸屏下载线,怎么连接忘记了,不好意思.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三菱FX系列的PLC编程线有点特殊,电脑端是RS232,PLC端是RS422,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232的信号转换成422的信号.
    现在市场上有现成的别人做好的FX系列编程线,具体型号我忘记了,大概是35元一根,我买了一跟用了很久了,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