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和MT506L通讯问题 熟悉的大侠来看看啊

楼主(2010-10-05):
问下各位大侠 我PLC是三菱FX1N的 D8120=H0C99
MT506L的屏里设置的通讯参数为 RS485(4W) 数据传输速度为19200 数据为8位 停止位2位 无奇偶效验
为什么无法通讯呢 是不是没和变频链接的问题啊 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楼主:
大侠们帮下啊

网友A:
检查一下你PLC的的485BD板卡有没有问题。
另外,建议直接用PLC的那个圆形有通讯口和屏去做通讯。可以参考威伦触摸屏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