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现在在做一台专机,需要输入 X447 以上点  输出Y347以上点 (不是实际点数是PLC的编号点)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PLC 箱各位大侠赐教!实习期,以前除了FX系列没有用过其他系列的PLC

网友A:
FX系列没有那么大的点数,目前FX3U输入点数到X128。输出到Y128,后来还有一个FX3G好像要多一点,我不太清楚。不过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的点数,建议用Q系列的吧。Q系列的各个I/O模块的起始点数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B:
不知楼主是什么大型设备,说来听听
自己公司工程师设计的专机 100多个机械手组装梯子用的

网友C:
最大能到X377Y377,楼主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前面小一点的地址替换之,256个点还不够用?
饿米豆腐

网友D:
用Q系列 CC-LINK 模式

网友E:
真唔真啊
我来这里不过3个月公司自己研发的机器我就做了3台了不过都是很简单的   这次这个是替代流水线的专机台复杂了搞得头昏脑胀的

网友F:
看来要选Q02或者以上的PLC了,要是控制设备分布远的话,采用CC-Link远程IO模块了,这样布线比较方便了。
也可以采用多个PLC控制了,在用CC-Link网络连起来,选Q00或Q01就可以了,两种价格是一样的
恩 Q00 Q001可以支持 2048个点 它们就是程序容量处理速度不一样而已, 主基板用Q312b 输出Y42P 64DC晶体管输出  输入模块用哪种好啊?

网友G:
也可以选用OMRON的或许西门子的嘛,可以根据实际扩充I/O点数和特殊功能模块。
这几种没怎么用过

楼主:
公司工程师自己在做得专机 一百多个机械手200多个个气缸 我也知道用Q系列不过从来没接触过 开始想用FX2N扩展  搞通信 不过点数太多太繁琐了

楼主:
Q系列 我这样的配置行不行 CPUQ01 主基板Q312B  扩展基板看最后需要才定   输出QY42P 64 DC 晶体管输出  输入用 QX72好 还是QX42好啊?分不清有什么不同

楼主:
那位大侠有Q系列的项目经验啊, 发点资料给我摆求 说明书我有 我需要时工程的实时资料

网友H:
看你的需要
都是控制什么电气部件的,来选I/O模块....

网友I:
Q的与FX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Q的只是是模块化结构,处理速度和I/O能力要比FX强大很多,而且要都可以在一个编程软件上实现,会FX的很快上手,去他的网站上查找就有资料,很多事情先不要要人家帮手,先自己想办法解决。

还有的一般的输入点我建议的还是选用QX42.
恩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貌似A系列的会便宜很多耶 如果我不用什么特殊的模块 A系列应该更合适吧,主要是之前没接触过,现在有这方面的工程师带带该多好

QQ:84818626

网友I:
只是A系列好像已经不推出了,以后要找配件就麻烦D。
或者你找代理商咨询下新推出的L系列PLC,他性能在Q与fx之间。
哎呀 还有这玩儿 瞧瞧去瞧瞧去

QQ:84818626

网友J:
256点的就够了
呵呵 单输入都不止256

网友K:
QX42和QX72一个是正公共端,一个是负公共端,你这个系统最好是用三菱Q系列,建仪用Q01CPU,如果说你这个系统用的是分散型的系统,可以考虑用CC-LINK,或都用H网来分开控制,有需要的话可以Q我:QQ:269967476

网友F:
恩  用的Q01的,在装个CC-Link模块了,其他的可以用CC-Link远程IO了,最多可以扩展128站的,在控制柜上面在装个GT1000的触摸屏了,这样操作和显示可以做在触摸屏上面了。
这样安装也比较方便多了。  QQ: 114408107

网友L:
你有QQ号吗,我可以帮你,我的是304689133

网友M:
如果一定用FX2N系列的,可以用几台128点的通过中间继电器串起来用,比如满足某一个或几条件后,第二台PLC动,再满足几个条件下第三台在动,然后返回,这样的好处是不通信,减少了编程的麻烦,我就干过这事,效果很理想,但就是接线麻烦,对于生手,将来查障难度极大
前后程序太多相关联,这台设备不是分散式的设备,用这样的方法不保险,而且难以实现稳定性和保险性

网友I:
按照你的系统,建议的使用L系列的比较好,虽然是新东西,我感觉还是比较容易上手,也是使用梯形图编程,模块也不少,价格的应该比Q的有优势,还要外加个触摸屏来监控和操作,价位应该会在3万以下.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