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串联后驱动另一继电器,这可行吗?

楼主(2010-10-05):
最近从一正常运转设备的PLC(欧姆龙)上载的程序中,发现有一段程序用同一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串联后驱动另一继电器,这可行吗?可它的确在运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要看在实际的使用中,PLC程序驱动的继电器的用途的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按你现在描述的是不行的。可能你描述错了。上一段程序来看一下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估计你看错了!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E:
好像我也是在哪里看见过的

网友F:
理论上不行的 发个程序看看

网友G:
就没有别的线吗.发个图或者程序来看看.

网友H:
不对吧,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吧

网友I:
可以的,我们经常这样做。
目的就是断开这段程序。
也会常开常闭并联,目的为了短接这段程序。
你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删除程序啊?
我删了程序 如果在改回来就不方便了。
这样改程序 最小程度上保护了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