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高手们进来教教我啊!!

楼主(2010-10-05):
才毕业一年,公司就让我跟进一个项目。可是看到机器那么多动作,不知道程序该如何下手写。那些顺序控制怎么写才好啊!!!

网友A:
你试着用步进指令编。这个指令是真好用。太多动作的程序我没写过,最多的就是7个动作,写起来容易,编完看着也顺眼,动作还可靠。

楼主:
可是动作要是很多呢,还有很多机构要一起工作,该怎么办啊!最头疼的是还要求有很多出错处理和报警,能给一些例子吗?

网友B:
画出正确的时序图,分析出何时动作何时停,了解动作的相互影响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每个部件都要画一个时序图啊,怎么控制各部件间能流畅工作并且能独立工作不会碰撞

网友C:
你直接把技术要求发上来嘛。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可以化整为零法,把这些动作分成各个部分,一个个分析。全部放在一起可能会觉得乱, 一部分一部分地分析就不会觉得那么乱了。
建议:
1、列出IO表
2、写出各部分的手动控制程序,方便调试时观察设备的动作。
3、编写自动程序,注意各机构的联锁
4、编写故障指示程序,包括误操作等。
5、以上的程序初步写出来后,可以下载到PLC里,然后再去调试,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并逐步改善。
总之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另外可以到样例区下载一些和你的工程类似的程序看看。
下载积分:+5(sjm213) 优秀文章

网友E:
动作多而杂才能考出你的水平嘛,越复杂才越有玩头,要是几个动作的东西,几分钟就搞定了,那多逊色啊。

网友F:
同意六楼,分段完成。报警比喻温度高了到多少置位某点输出或内部中间继电器,传感器报警 也就是正常行程内是多少时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那么证明传感器或驱动部有故障。找一下应该能找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写反正我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G:
理清机械与电路的关系

网友H:
你可以先了解我工作流程后,再编出程序.程序正常工作了,再去想出错保护,和报警信息,外理吧..我是这样想的,你是做什么时候行业的,什么机器.可以加QQ交流,QQ254060575

网友I:
什么东西都是由简到繁 然后反过来就是化繁为简了 慢慢琢磨什么东西都可以琢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