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设备远程启停如何编程

楼主(2010-10-05):
各位工控前辈,小弟第一次接项目,有一些编程上的问题,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1.设备要求远程启停,该怎样编程序
2.2套相同的设备,用2个PLC控制(程序是一样的),要求当一套设备因为故障停机,另一套设备能够自动启动PLC进行工作,编程上应该怎样设置。
3。控制远程启停的PLC输出端能否只用一个端子,而不用二个端子。
此外,如果有懂西门子触摸屏的前辈,欢迎加我QQ。
本人的QQ:872374211
希望得到前辈的指点,如果能够直接沟通最好。小弟将非常感谢。

网友A:
西门子400可以实现。其他的就不清楚了。一个系统多个CPU,一个故障,另外一个不间断自动投入使用,关键是看你的设备是否确实需要这么高的安全要求。

楼主:
我用的是S7-200,热切希望工控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远程启停是什么意思?用开关?上位机?触摸屏?

网友C:
你是说用S7200做冗余系统吗?远程是什么意思?不清楚你说的无法帮你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我几经解决了。

网友D:
远程启停,通过网络对设备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