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热器调节温度的案例

楼主(2010-10-05):
请问各位,我有一个项目,一共18组电加热器,每组18KW,如何进行温度调节控制,用户要求分两组控制,每组9个电加热器,一组用可控硅来控制,这样可不可以,谁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邮箱
WAHOHA@163.COM

网友A:
可以的,这样没什么方案,就是分两路,然后一路由接触器控制通与断开,另外一路由温度控制器驱动固态继电器再通断加热器.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设备加热但不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件吸热,你的温度很可能超过设定温度,即使你的温度控制器已经停止输出,其他没什么,设定好温度控制器的参数,你的温度能恒定在客户要求的范围内就OK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