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问题

楼主(2010-10-05):
我厂的400系统中共有三个触摸屏,当工作现场出现程序设计时的报警信息时,为什么同一个报警信息有时候出现在不同的触摸屏,有时候又这个触摸屏上报,而其他的不报,还有时候就是三个触摸屏都报,都是一条报警信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报警制作一般是用PLC程序制作,,三个屏的话,,肯定是用的报警地址不一样,以分各个屏的控制权限,,这个不难做到,,,很简单的控制。只要程序里设置是否将系统里的报警传送到目标屏的报警数据区就OK了。

网友B:
三个屏的报警变量地址必须做到一致。

网友C:
顶一下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