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监控软件和plc的连接

楼主(2010-10-05):
我现在用的是力控软件,想和plc连接通信,我用的ppi(usb), 请问还需要转换器吗? (我用的是西门子s200 plc,里面一个内存位置是vw100,, 力控软件上面对应的是v100,,。。我的意图是把plc中vw100的数据在力控的画面中显示出来,)

网友A:
不需要什么转换器,只要把地址对应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地址对应好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得先将PLC和组态软件连接起来。。我用过易控的组态软件,如果是用PPI连接的话是需要装个易控的驱动才能200系列连接的。。不知道力控的需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