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LD  00204
OR  00203
AND  00000
IL(002)
OUT  01206
OUT  01207
OUT  01301
多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IL(002)互锁,在这里有必要用吗?按楼主的语句写的梯形图如下:

网友A:
就算使用,也应该是IL(002)与ILC(003)成对使用啊。

楼主:
多谢二位!本来是双釉线进砖程序。有两百多步。我就是互锁这步不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二位!本来是双釉线进砖程序。有两百多步。我就是互锁这步不会些。

语句表都写出来了,梯形图转换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谢各位!就是这样错的

网友A:
兄弟可以切换到语句表编程,然后再转换过来。

网友B:
寫完IL後面應該不可以再加output 輸出吧。
所以程序显示出错了,1楼朋友按语句把输出写在前面了,我没有写过。还是想看看楼上的方法。

网友C:
学习

请问这种程序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
双釉线窑炉进口

网友C:
楼主能加个QQ吗,想和你学习PLC
我的QQ249448261    验证 PLC
可以,但我不太会哟,到时我加你

网友D:
IL(002)与ILC(003)成对使用啊。只用IL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