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怎么与电脑连接(电脑已安装监控软件)

楼主(2010-10-05):
是USB转RS485,485的端口有T-/A,T+/B,R+,R-,GND,9V;
台达变频器是VFD015M21A,RJ11六芯接口 1脚15V,2脚GND,3脚SG-,4脚SG+,5脚+EV,6脚通讯使用,怎么连接,
好像还有什么100-150欧的终端电阻,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485只要兩條線就好啦..
S+-接到T+-

网友B:
485只用两线,
你试一下R-和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