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行的通吗?

楼主(2010-10-05):
要求按
一下启动,(要保持)。再按一下停止。谢了。
怎么梯形图不见?

网友A:
请参考这里
http://www.ymmfa.com/search.php?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把拍下来的放进来。求教。

网友A:
楼主要多用用搜索,站长在论坛里贴了怎么插入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这种方法完全没问题。建议多看看OMRON的编程手册。编程手册可以在我发过的帖子中找。

楼主:
但我的PC没输出啊,点也不亮,微分有反应,我写有END哟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我以前发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942.html

网友C:
LD X0
ALT Y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这么麻烦?

网友E:
好像不通,一个取反控制而已,至于整那么复杂吗?

网友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的PC没输出啊,点也不亮,微分有反应,我写有END哟

检查是不是在运行模式?还有输出点编号对吗?

网友C:
给你个继电器控制线路。
  • 下载积分:+10(ymmfa)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这里更多。PLC控制的。
    这两天试了用你提供的置为,复位那个程序,行就还是行,但就是好像按下按钮时的时间的长短不同其结果也不同。就是说,如果按下按钮时如果信号刚好到达复位是就开不了,如果刚好合适就可以启动。而且输出也会在置位和复位之间吸放。请教高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简单的建议下:如果继电器电路非常简单,而且合符要求,请大家尽量用继电器电路!不要去选择PLC!节约成本!设计电路时,从节约出发,保质保量,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电工的起码要求!客户要求例外!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这是李一清,刘宏伟编写的OMRON编程培训内容里面的,我想拿来试一试的,学一学。哪知不成功。不是其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