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

楼主(2010-10-05):
通常说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还是详细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B:
以4AD这种模块为例,4AD接收到10V电压时,在PLC的数字显示是2000
10V和2000的这个比例关系就是增益
或者变频器接受到10V电压时,以100HZ的频率运行,这个比例也是增益
并且这两个10V都是正常情况下能接受的最高信号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A:
拿DA模块来说。内部数字是0-2000实际输出了0-10V电压,如果调节增益可以让内部数字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输出的电压可以5-10V也可以0-5V,我认为是这样吧。详细的得看手册

网友C:
增益与偏值是一对好兄弟。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通常说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增益"是学名,
我们习惯叫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