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 上可以安装的软件为什么在Windows 7上安不上

楼主(2010-10-05):
在Windows xp上可以安装的软件为什么在Windows 7安不上啊!

网友A:
要看什么软件。
目前安装不上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当前很多软件都是基于Windows XP的环境下制作的,到Windows 7的环境下就不一定能用了

网友B:
都不是一个平台,怎么能通用呢。

网友C:
可以安装的!只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安装了!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D:
win7建议用32位的
.....................................

楼主:
那有时间会出现环境不支持请在Cd rom中运行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你的软件目录放的太深了!

楼主:
装双系统可以解决吗?

网友C:
看你计算机基础喽!

网友E:
为什么在Windows 7上安不上,把三菱的软件升級8.91V即可安裝。
8.91V是対应Windows 7的软件升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