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5):
请教各位师父,在不拆机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把西门子s7200cn的密码破解!

网友A:
应该暂时没办法

网友B:
可以破解的哈
要拆机解密的
我干过3台  都是这样解密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