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星三角降压启动,怎么测它的电流。
到电机的有6条线,测哪一条。
90KW我用钳型表测6条线中的任一条才80几A,
而进线有145A。哪个才是对的。??

网友A:
三相平衡的话,随便测一根就行了。进线电流145安除以1.732不就是83.7安!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相电流

网友C:
    你看看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图,就明白。

网友D:
    你可以测第一个接触器的线路,到电机的线路只测一根是错误的,应测同相的二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