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与电流表接零

楼主(2010-10-06):
互感器接在电流表上,为什么一端还要接零线?

网友A:
不是接零线吧???
应该是接地线

网友B:
是安全接地,不是接零!可能是你厂零、地不分了。接地的作用是防止二次开路产生过电压。

楼主:
什么是二次开路产生过电压?????

楼主:
懂了,也就是互感器二次侧断开会产生很高的电压

网友C:
应该是接地线

网友D:
不是很懂啊

网友E:
是接地保护,因为电流表接受互感器的感应电流,万一电流表开路了,那互感器上就会产生叠加电流,所以要接地

网友F:
之前在学校听老师讲过,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使用,现在忘得一干二净。帮忙再解释下电流与电压互感的使用及注意的问题吧。谢谢了

网友G:
那是接地。

网友H:
晕,多翻下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