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Q12HCPU)与QD75D4之间的数据传递及保存问题

楼主(2010-10-06):
请三菱PLC高手指点一二:
1.Q系列PLC里的原始程序被STOP+L.CLR清除后如何再读出来?
2.定位模块QD75D4的参位修改后写入正常,但重新开电后又变回原样,请问应该如何才能保存?
以上
请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10/6-2010(13502886905)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模块
不知道你是如何写入的,程序还是设置
...............

网友B:
用掉电保持型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用R寄存器了

网友D:
QD75D4的参位修改后写入,你是怎么修改的
之前的参数是用软件设置还是用程序设置的?
三菱

楼主:
应该是用程度设置的,因为修改QD75D4后再开电又变回原样了!
请大侠指点迷津!!!
(如果能给个电话就更加感激不尽;小弟姓陆,电话:1350288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