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GX Developer繁体版?    谢谢! 选择如何把英文版转成繁体!

楼主:
真没有吗?兄弟们/?

网友A:
我记得台湾有个站好像有汉化包的,不知道版本对应吗。

网友B:
樓主的目前的英文版本為何?

网友C:
GX Developer沒有繁体版,只有英文版及日文版,繁体版是英文版(用繁体包)繁体化,是這種嗎?

网友D:
用繁体版汉化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X Developer沒有繁体版,只有英文版及日文版,繁体版是英文版(用繁体包)繁体化,是這種嗎? [attachment=47221]

對的,所以樓主先要確定你英文主程式的版本是多少?然後來找對應版本的繁體漢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