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6):
        本人想自学PLC  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电器的基础。也不知道该从那里下手。望各位高人给指条明路。该从那几个方面学起呢。 小弟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像你这样还真不好整!!!最起码的电路逻辑关系的整明白啊。

网友B:
我和楼主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你肯学能坚持下去就能学会,学会和学好是还有距离的。先有一本书,推荐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技术 不过这本书里有些地方是有笔误的,从起保停电路学起,一个一个指令研究,书看得人很困的,不过醒来要接着看才行。多上论坛潜水多看帖子,三菱有学习软件可以实践一下学到的指令,就算学习软件都通关了,还没完,得用真PLC试验,给自己找一项目来试验,多了解PLC外围的一些东西,(接近开关,红外线等输入的信号,了解输出设备像电磁阀五口二位双线圈单线圈工作原理等)我是这么过来的。你肯学就一定行的。

楼主:
谢谢 2楼的兄弟 我一定努力

网友C:
我是从启保停基本电路学起的,光看书学不精的,有条件最好做实践
和仿真。

网友D:
又什么要帮助的,可以加我QQ404628429

网友E:
先从简单的电气基础学起,多看一些控制电路

网友F:
同意4楼观点,加油呀!!!!!!!!!!!!!!!!!!!

网友G:
有什么要帮忙的可以加我QQ305213601!我尽力帮你

网友H:
建议先学一下电工基础和电动控制

网友I:
要先把一些常用的电气符号什么的都看懂,然后再买些相应的电气电路图书籍看看啊,可以买这本书(电动机及控制线路)。当然我建议最好是去报个班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