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新建项目时出错

楼主(2010-10-06):
从网上下载了WINCC7.0安装时一路正常,没有报错。新建项目时出错,见截图。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我曾经也遇到过,但不是安装之后就出现的,是在项目调试到一个阶段出现的,当时是在启动项上改动了一些参数导致的,最终都没用弄好。迫不得已,重装系统后才恢复正常。如果楼主有什么新的发现请及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