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鼠标滚轮 用360老是查出有木马 你们的会吗?

楼主(2010-10-06):
如题三菱的鼠标滚轮 用360老是查出有木马 你们的会吗?

网友A:
8,52以上版本的,已经支持鼠标了。。。
360的是误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通过升级编程软件来解决该问题!!

楼主:
70的不是稳定些嘛,一直用这个的啊,升级的用过,老是新建不工程失败什么的。莫非现在稳定啦??看来我又落后了

网友C:
升级换个版本吧~!

网友D:
如果只是高高FX2N 之类的话 完全没有必要升级

网友E:
如果是在本论坛下载的滚轮驱动,是没有问题的,360报木马的话选择“信任”,大胆的用吧!

网友F:
GX-7C的不支持鼠標滾輪,但比較穩定
GX-852的支持鼠標滾輪,但有的電腦裝上打開新文件失敗,
可重裝電腦解決問題,我這次也遇到了,
現在搞定了。

网友G:
7.0版本时出现此故障并无影响使用,只要将360点击确认即可。
安装8.52版本时如果出现初始化失败请看以下网页的解决办法。

网友H:
一般用专门的杀软扫描文件病毒,360叫? 无视之...

网友I:
三菱的官网上面可以下载到 8.86版本的

网友J:
360 360 自己造自己杀

网友K:
我用了杀毒软件也提示有木马?

网友L:
8.0以上版本也好像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