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总配电柜容量

楼主(2010-10-07):
想问一下现在我公司弄个小车间,要装个总配电柜。需要多大开关怎么算出来,是每台机子的功率相加吗?然后转换成容量吗?功率转容量怎么算法

网友A:
这个有好几种方法,找本电工手册看一下吧!主要是要了解你安装的设备的具体情况!简单一点就是每个负载的计算功率相加,计算功率就是额定功率乘以一系数,此系数的确认跟具体设备有关!还与你使用情况有关!

网友B:
好象功率就是等于容量 1W等于1VA

网友C:
好像是计算功率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D:
好简单,你的总功率电流多大就知道配多大的线?分多组电流就知配多大的线?

网友E:
先算出总功率,再算出电流,再来选电器配件

网友F:
三相负载1KW是2A,自己算啊,买大点不行吗,三路250A的开关,加总刀闸1000A

网友G:
算一下总功率,看用多大的线,用多大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主所闻是关于工厂供配电相关事情,这个并不是简单的相加,每种类型的的用电设备的总功率乘以同时系数在相加,一般还要分级计算,看你的长的具体情况了。可以找具体手册差一线各种用电设备同时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