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

楼主(2010-10-07):
台达编程软件2.12里面怎么替换装置啊?怎么点替换就像查找一样啊???????还有怎么插入一个单元格,比如后写了一些输出,在前面要加个限制条件,用CTRL+C, CTRL+V提示 空间不足,郁闷ING。。。。。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呀

网友B:
晕,我还是v2.08的

楼主:
哪里有编程手册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给我一份QQ136236872.谢谢!

网友C:
1. Delta的查找和替换都是用Ctrl+F快捷键呼出,如同平时用的Office软件一般,使用替换功能是也是这样,要选中“替换组件”进行相应设置,如图:
2. 增加条件时直接用指令输入即可,类似三菱。如果用CTRL+C, CTRL+V,注意不要将输出Coil也复制进来,否则粘贴的时候就会提示“空间不足”。
3. 具体手册到台达台湾网站去找找看,
www.delta.com.tw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