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请教各位,这一次用CP1H  40点,需要输入扩展, 输入点2.04怎么和1.01不一样,没有主动加前缀 I: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不影响运行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两个显示都是一样。意思完全相同

网友D:
可以的!
jxh668

网友E:
只对本体的IO加前缀,扩展模块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