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7):
简单说一下,PLC的输入点接一个按钮,然后人按这个按钮,按钮按的动作有点像以前老是的电报式的。
比如动作1的信号是:1(间隔3秒)  1(间隔3秒) 1    1表示按下按钮
动作2的信号是:1...11 (间隔3秒)  1...11(间隔3秒)  1..11   就是说一个信号按三下按钮,第一次按完之后,间隔稍长,然后连续按两下

我觉得这个很有难度,和以前拍电报一样。。。。每个人按键的持续时间也不一样。

如何才能实现这些信号的识别呢?
下面有一个体系表

楼主:
摩斯密码的识别?应该差不多

网友A:
你只需要在按钮的条件中增加若干方波(用1:1占空比),时间继电器应该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B:
这题目有意思。期待。。。。

楼主:
3楼的这种方法原理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可行性不大。
1、每个人按键的间隔不一样,时间继电器的值如何调整。虽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
2、假如按照你做个方法来做,三菱的PLC编起来很吃力,很费事

网友C:
不用3个信号?这样基本不会出错

用1个信号 做出来的难用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D:
这个用计数器和时间继电器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最好在操作人员做一个秒表,出错的几率就会少。

在操作人员这边也显示他所发的是什么信号,最后在信号员也要回应他所收到的是什么信号,操作人员做一个确定或者错误的回应。

QQ:84818626

楼主:
6楼的朋友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的,信号源这边有个单独的指示灯,就是连接在操作人员的按钮上面。即使PLC坏了,信号员仍能通过灯来判断信号。PLC要对信号进行判断就是像实现一个功能:比如几个操作员一起发信号,信号源反映不过来,PLC可以把这个信号保持在那边,等信号员一个一个来处理。

网友E:
用定时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