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RS232需要串电阻不,RS485 串多大的终端电阻?

楼主(2010-10-07):
RS232需要串电阻不,RS485 串多大的终端电阻,在什么情况下串?有变频器干扰的情况下改善干扰问题?这张图是否有问题?
RS232 RS485通讯方式是怎样的,不会都是全双工吧!

网友A:
232不用,485一般情况下你用就是了,大部分都没串,此外你也别那么小心,不就是个通讯嘛,放手干就是了,胆大心细,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B:
232不用串,485也不用串,不过485可以并一个120欧1/4W的阻如果是要抗干抚.你可以给你的通迅线加屏蔽.再接地.

网友C:
这样的电缆线容易烧掉你的串口.
你好!之前你说的这个问题,容易烧掉串口。我现在有个机器就因为这大概烧掉了电脑串口,暂时还没有确定。我是用电脑串口与基恩士控制器相联,有的能连上有的不能连上。还待确定原因。你能解释下为何容易烧串口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jxh668

网友D:
串电阻主要是为了电平的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