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PLC时如何让维纶屏和PLC正常连接

楼主(2010-10-07):
监控PLC时如何让维纶屏和PLC正常连接通信

网友A:
用屏采用485模式对PLC的485口进行通讯,这样PLC的232口就可以空出来给电脑监控使用了。
我常用的是台达的产品,都是屏采用485模式与台达PLC的com2口通讯,然后用PC通过PLC的COM1口进行监控。
威纶的应该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B(2010-11-10):
我用的是鹭岛的人机界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