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S7-V5.4 如何安装

楼主(2010-10-07):
各位高手:
请教如何安装S7-V5.4,网上的好多办法试过。都还没有装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S7-V5.4如果是用我上传的官方地址下载的版本的话,,是不能直接全新安装,只能升级安装,如果想用它全新安装的话,,需要先修改安装包里面的一个配置文件(屏蔽安装扫描注册表项),这样就可以全新安装了。另外还得安装V5.4的授权文件才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