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2和步进电机接线图

楼主(2010-10-07):
刚接触步进电机,按照书上的列子把程序写到PLC里 程序运行正常,但是不知道怎么和步进电机接线,是共阴极还是阳极来接搞不太清楚,谁有这方面的接线图纸,能不能发个我 ,谢谢

网友A:
脉冲触发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驱动器?看看驱动器需要的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C:
看那内部失意图的管子电流方向,SIEMENS的PLC是PNP输出,需要留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能不能给个接线图

网友D:
我也需要接线图,有的话帮忙传上.非常感谢!

楼主:
三楼的师傅能不能教我下怎么接线。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