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反应

楼主(2010-10-07):
有一力士乐的变频器,安装后上电没有任何反应,风扇不转,数码屏不显示。
用表测得L1、L2、L3、进线电压380V正常。
这可是新的啊?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会是有什么开关吧,总有个说明书吧,先看一下吧,,新的有时候在运输过程中坏了也不一定,....要不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查一下 *快溶和启动电阻*
多半是快溶烧了。

楼主:
经今天检查,是内部一个信号接头掉下来了。
可能是接线时有人拨下来的忘记装上去了~!
感谢各位的关心和支持~!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这个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