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问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PLC运行监控时,有的程序执行起来没看到有输入,但是已经有输出了,
请问是输入时间太短导致的吗?
人眼能捕捉到的输入要大于多少秒啊?
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上的意思。你说的运行起来了是输出有了?在线的情况下,前面的输入是应该连通的,要不就是常闭点用的,或者是自锁运行。

网友B:
人眼的反应时间约0.15-0.4秒

网友C:
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看到输入,,,输出就已经有了是吗?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是在线的情况下,没有看到输入,输出就已经有了,之前是没有输出的
PLC的扫描周期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E:
是不是程序中用了边沿指令?
扫描周期在几毫秒到十几毫秒左右。

网友F:
干扰太大也可能造成误输出
饿米豆腐

网友G:
首先,你的输入信号运行时会接通的时间你应该知道的,很短的(只要大于一个扫描周期+输入端采集到时间)就可以被程序所用。但由于很短的时间,有这个信号,PLC采集到后还要经过通讯,把这个状态传到计算机,计算机收到后还要处理显示,你的眼睛还要能够识别到(大于你的视觉暂留时间)。

楼主:
扫描周期和程序本身的长短相关性大吗,人眼反应频率是24HZ,就是0.04S多一点,如果输入脉冲小于这个时间就看不到了吧,但是输入脉冲必须大于扫描周期,程序才能有效执行,是这样吗?
扫描周期一般又是多少那?
如果是边沿信号输入,那要求边沿信号的时间多少啊

网友H:
有专门监视触发或脉冲的功能,可以用。

网友I:
干扰也可能造成误输出

问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