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0-10-08):
现PLC为CPU224,后接一数字量模块EM223(4入4出),然后接了两个RTD热电阻模块,现点数不够,需要再扩展一个EM223模块,我将它加在RTD模块后面,行不行?如果可行,地址应该是多少呢?另注:现在PLC运行中,无法停机!谢谢高手们不吝赐教,急!

网友A:
可行。
地址顺着第一块EM223往下数,也就是I3.0/Q3.0开始算。

网友B:
西门子的扩展,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