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1S14老是使用一段时间就内存出错

楼主(2010-10-08):
一台FX1S14控制变频器运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内存出错,有时又可以运行,更换PLC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其它相同的机型控制步进运动没有问题。程序差不多相同。
请教什么故障?清除内存后又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又出现内存错误故障

网友A:
可能线路不好诱发程序出错
工控组态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不会是干扰吧!

网友D(2010-11-11):
你那里会不会机械振动很大。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E:
因该是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