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闭环

楼主(2010-10-08):
问下各位高手 变频,伺服放大器,这里面提到的开环 闭环 是什么意思啊
jxh668

网友A:
通常指的是有没有编码器反反馈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虽然说的不太详细,但精 ..

网友B:
开环控制是没有反馈的控制方法,比如 步进驱动器+步进马达,
闭环控制是有反馈的控制方法,比如私服驱动器+伺服马达
一般来说闭环控制的精度要高于开环控制的精度,现在高精度位置控制大都用伺服系统组成的闭环控制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说的好。

网友C:
举例来说
你发命令让伺服旋转100转,但不去检测伺服有没有真的旋转100转,这就是开环。
如果你加装了编码器等反馈元件来检测伺服有没有真的旋转100转,这就是闭环。
下载积分:+3(汇荣铝业) 简单易懂。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小弟明白了

网友D:
指控制方式带编码器或不带编码器反馈信号

网友E:
开环只负责发出去的信号,不会反馈回来。而闭环发出的和反馈回来的可以进行比较,从来更加精确,比如说CNC就是闭环控制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