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是如何接线的?怎么用万用表量短路?

楼主(2010-10-08):
大家好,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是如何接线的?怎么用万用表量短路?步进电机有三根线还有一根地线,是怎样接线的?PLC输出脉冲类型有几种,如何使用呀? 有图的更好,谢谢了
jxh668

网友A:
步进电机常用的有二相,三相,5相。要配相应的驱动器

楼主:
如果是三相的话,如何辨别UVW?用万用表量时为何短路?

网友B:
看你容量大小,如果很大一个电动机你万用表量着还短路呢,具体电阻还要用电桥呢.步进电机一般就看三相是否平衡,开路转动是否灵活,短路转动是否费力,上电转动看是否平稳等等,其他的怎么测就不知道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