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 的伺服设置软件安装方法

楼主(2010-10-08):
我用MR-J3 的伺服,用伺服设置软件 SETUP221E 插上 USB 连上电脑后提示发现新硬件,要求安装驱动程序,
可是在安装目录下根本找不到 USB 的驱动程序.请教各位,该软件如何安装,或者详细的安装方法.
请知道的兄弟给个方法 多谢

网友A:
三菱的这个USB驱动不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检查你的X:\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在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