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18.5KW变频器要吹风扇才工作

楼主(2010-10-08):
我厂一台变频器出现了这样的故障,刚开机正常久了就会自动停机,重合开关又能运行。如用台大风扇吹着就一直正常运行。这机曾经烧过起动电阻。不知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A:
那肯定是过热了 或者是热敏电阻有问题吧
希望来电探讨

网友B:
应该是过热报警。
可能问题:
1、变频器内部的散热排气扇损坏
2、变频过热保护参数设备不当
3、变频内部过热检测回路有故障

网友C:
那肯定是过热了

楼主:
对了后来检查是变频器的风扇烧了,现换了个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