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我下载了几个版本,都安不起中文的,没有中文这个选项?要怎么安装?

网友A:
安装的时候,选择“英文”安装完毕后再来修改成中文的界面,方法如下:
1、打开编程软件,点击:Tools——Options
2、在弹出窗口的左边点击:General
3、在右边的Language栏下点击“Chinese”,再点击“OK”
4、软件会指示说要退出一次,按确定
5、提示是否保存当前的程序文件
6、重新打开软件后,就会发现当前的界面变成中文了。
  • 下载积分:+4(wangc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sp8可以用在win7上面吗?

网友C:
    红色这个是对应中文的注册表值,保存为reg文件运行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Languages]
    "CurrentLangId"=dword:00000804

    紫色这个是对应英文的注册表值,保存为reg文件运行即可。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Languages]
    "CurrentLangId"=dword:00000409

    V4.0 STEP 7 MicroWIN_中英文切换.rar (1 K) 下载次数:109
  • 下载积分:+1(gang.liu9) 优秀文章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楼主:
    可以了,O(∩_∩)O谢谢!可以在win7中使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啊  我的也改成中文了

网友E(2010-11-29):
    可以了,O(∩_∩)O谢谢!可以在win7中使用? 在win7中能连机吗?

网友F(2011-01-25):
    是的,想请教下,S7-200如何安装在W7系统下,具体操作流程可以提供吗?谢谢

网友G:
    西门子就是瞎搞

网友H:
    因为西门子的软件很多是和微软合作开发的,所以WIN7出了,西门子当然要在WIN7下运行配合微软

网友I(2011-04-01):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是我用过的工控软件里面最繁琐最垃圾的了,安装麻烦,卸载又不彻底,兼容性又烂,性能又低(和PLC同步反应非常慢),能不用的尽量不要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J(2011-06-07):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是我用过的工控软件里面最繁琐最垃圾的了,安装麻烦,卸载又不彻底,兼容性又烂,性能又低(和PLC同步反应非常慢),能不用的尽量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