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上图,看图说话~~!
在洋红色的云线框里那个是NO常开点是从断路器上取下。
电路这样设计有什么意义?

网友A:
防止马达过载(过电流)时设计的自动停机,是保护马达的作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上,图纸上的马达是直接由断路器控制的,断路器跳保护或是分断,仅仅是起到断开K1的控制作用,K1保护哪一个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上,图纸上的马达是直接由断路器控制的,断路器跳保护或是分断,仅仅是起到断开K1的控制作用,K1保护哪一个马达?

对不起~!
忘记一个事,在断路器与电机之间是用K1 的NO点,实在不好意思 ~!

网友C:
1、因为二次回路的电源直接和一次回路的进线端并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断路器被断开时,原来的自保控制回路就断开了,在这起热继电器的作用。
2、另外,在断路器未闭合的情况下,二次回路也不会因为误操作而被闭合,起保护作用。
  •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马达过载(过电流)时设计的自动停机,是保护马达的作用.

    是的,它确实 是用的电机专用断路器。
    但我理解,要是电机过载过流的话那断路器会直接分断的(断路器辅助NO点也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因为二次回路的电源直接和一次回路的进线端并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断路器被断开时,原来的自保控制回路就断开了,在这起热继电器的作用。
    2、另外,在断路器未闭合的情况下,二次回路也不会因为误操作而被闭合,起保护作用。

    我明白了~!

网友D:
    4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1、因为二次回路的电源直接和一次回路的进线端并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断路器被断开时,原来的自保控制回路就断开了,在这起热继电器的作用。
    2、另外,在断路器未闭合的情况下,二次回路也不会因为误操作而被闭合,起保护作用。

    4楼的说得很详细很正确,我们公司很多进口的设备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保护电路设计得非常棒,用几年下来基本没出过什么事故。

网友E:
    很经典的设计,以后多用

网友F:
    从你的图里所看到的就是:当开关跳了后,工作指示灯H1也会灭,可以提醒操作员有电机故障了,而不会说开关跳了工作指示灯还亮。

网友G:
    用来保护电机过载用,如电源用空开的主路需串热继,马达开关上的刻度盘可以根据电机容量及负载情况整定,马达开关合闸后它的NO辅助点闭合相当于热继的常闭点使用

网友H:
    启一个双从保护的作用,主;控分开。

网友I:
保护K1的

网友J:
说白了就是过超负荷就自动断开防止电机超负荷

网友K:
电机过载时,主回路断了,控制回路也断了
这里串联一个NO点有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