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点数的监视

楼主(2010-10-09):
[ DEDIV D0 D10 D20 ] 请问各位D1的数值是多少,怎么来的,我监控D1发现D1的数值是整数,应该是小数啊,

网友A:
请查看你在中华工控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0154
Regards

网友B:
干嘛监控D1呢,,监控D0(32位),显示以浮点形式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就这个指令而言[D1 D0]是数据源,跟运算结果没关系。为何说“应该是小数”?
-------------------------------
即使是浮点数,存储在32位地址中也是0和1的组合,只是作为浮点数时这32位的低23位做尾数,接下来8位做指数而已。
既然是占用32位,就不能把D0和D1分开来看,分开来得到的就是普通的整数。
可以在软件的【ONLINE】--【MONITOR】--【DEVICE BATCH】中切换数值显示格式,来查看对应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你在中华工控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0154
Regards
为什么同一个问题要发两次呢?还没有搞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