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连线联不上的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2010-10-09):
USB转COM线正常,我经常用在OMRON上,但怎么就在三菱上用不了,三菱的另一个数据线也是好的,COM口设置也应该没问题的,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小弟

网友A:
通讯线问题,,

网友B:
我也入到过,线和其中一台plc连不上,其他可以。换了一条还是这样,一直没有解决。主要设备一直很好,只是读不出程序

网友A:
USB转COM线本来就工作不是很稳定,直接断开,再重新接通USB口,一般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