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高压铝壳电容2100VAC 1.1UF ,如何检测好坏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充放电过程,可以凭经验估算容量。当然也可以用精确的仪器测量。

网友B:
2100V  1.1UF 普通万用表不好测量吧,建议搞个兆欧表,给电容充电,然后测放电电压以及时间.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高压铝壳电容2100VAC 1.1UF ,如何检测好坏,小儿科,
  答1;常用电容,1.1UF容量太小,用指针万用表打乘K档或10K档。洗衣机里的交流电容都比这大10UF都有,不过耐压500V以下,DC电容容量就还大2000UF都有,电视机里就有。测量时表针劲量向右走,如表针走不到表刻度盘的一大半,就把刻度打到10K档再测量。此刻不要放开测量,观察指针往回左走,劲量往回走到头,此电容容量很小,指针一般会回到头的,这说明电容是好的。如指针在开始测量时往右走稳定了的时候,指针不再往回走了或许只往回走了一点点就不动了,说明电容坏了,漏电,电容永远也充不满电。

网友D:
我认为:先用2000V兆欧表测试电容两脚对壳的绝缘能达到标准,然后用专门测电容的万用表测容量就行了。耐压2000的对耐压要求高,最好先保证耐压要求才行。

网友C:
只要符合用兆欧表测压的都是低压原件。3000V以上是高压电器。有专门的耐压测试器。DC电容容量就还大2000UF都有,耐压1000V,电视机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