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FX2N-80MR PLC 输入输出点检测程序

楼主(2010-10-09):
注:输入端公共线接在输出的每一个公共点上,每一个输出点与相对应的输入点连接.
X0要求与COM线短接.

网友A:
LD M8000
MOV K4X0 K4Y0
MOV K4X20 K4Y20
MOV K2X40 K2Y40
END
上面的程序能实现X0输入对应Y0输出……直到X47对应Y47输出
这么简单.如果有输出点接触不良又怎样?每一个输出点输入点动作了多少次?你那程序线都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