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9):
三菱PLC程序中,如果有中断存在,也有需要中断执行的指令(如高速计数)存在,那么在两者执行是都是中断的,性之道会不会相互影响呢?

网友A:
PLC按先来先服务的原则处理中断。任何时间点上,只有一个用户中断程序正在执行。一旦中断程序开始执行,它要一直执行到结束。而且不会被别的中断程序,甚至是更高优先级的中断程序所打断。当另一个中断正在处理中,新出现的中断需要排队,等待处理。
-----摘自《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图片来自《三菱FX系列PLC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按先来先服务的原则处理中断。任何时间点上,只有一个用户中断程序正在执行。一旦中断程序开始执行,它要一直执行到结束。而且不会被别的中断程序,甚至是更高优先级的中断程序所打断。当另一个中断正在处理中,新出现的中断需要排队,等待处理。
-----摘自《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attachment=47262]
图片来自《三菱FX系列PLC编程手册》

对于自己写的中断程序段的执行,你说的肯定是符合的。如果按你说的,正在执行中断程序,那么多我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准确不是就会严重影响了吗?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比较特殊,中断不会对其计数造成影响。
并且,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