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三菱寄存器内的值取负

楼主(2010-10-09):
如寄存顺D100 ,如何将其中的数值取负,再存入D100。
(假如其值为1234,如何将值取负变为-1234存入D100)

网友A:
SUB K0 D100 D100

网友B:
数学问题,,1,取反加一 2,直接乘负一

网友C:
MUL D100 K—1 D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UL D100 K—1 D100

网友E:
用0减最方便直观
三菱

网友F:
用NEG补码指令:NEG D100

网友G:
以上介绍的几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H:
mul k-1 d100 d100

网友I:
为什么要取负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