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做电梯的朋友请进,中菱电梯望高手告知?

楼主(2010-10-09):
我公司有6台电梯,每两台一样。最近有台货梯(和乘人电梯结构一样)因PLC老化而更换,在老PLC读程序三项都勾选,可是读出的程序下载到新PLC却不能正常工作。在写入软元件内存,可以正常显示楼层,但是到层以后不自动开门,不写入软元件内存,只写入程序,PLC不能正常显示楼层也不开门,请问各位是不是我的程序软元件内存没有全部读完?
因程序有点长,还没有完全理解,有知道的望告知谢谢!
注解我已经输入进去
复件 1号电梯3.rar

网友A:
你更换的PLC型号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其参数也不一样,仔细看哈手册,把程序清掉重新下载一次,电梯有自学习否,如有进行自学习一次。

网友B:
关键还是如何通知PLC现在电梯在第几层的问题,做过电梯的调试的人就清楚,还有的可能是以前的设计人员没有考虑更换PLC之后的如何把正确的参数写到新PLC的问题。

QQ:8481862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已经搞好了,它需要选择楼层自动开门和PLC进行自学习,再次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2010-11-08):
中菱双速货梯?是PLC+串行通讯的吗?有测速机的吧。我也有一台不行。请教一下QQ602999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