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控制多轴运行

楼主(2010-10-09):
大家好!现有一台设备需要12个伺服或步进电机(12个至32个)独立控制各位置。因三菱位置模块比较贵。试问还有别的方法可行吗?现我想用六个FX1S-16MT的PLC连接控制。请高手指教谢谢!QQ:183740471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A:
这么多轴除了用运行控制卡外就非得要拓展模块吧

网友B:
那么多是轴还不用Q系列的中大型PLC,用Q系列的PLC能够完成高精度的位置控制,控制电路设计也方便......

网友C:
要用Q系列吧!

楼主:
谢谢!之前没用过Q系列的PLC,不知道和FX系列在编程上有多大区别。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D:
程式设计方面,FX 和q 分别不大。设置方面就天壤之别

网友E:
用六个去实现当然是可行的,,但不推荐,,毕竟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而且最后会发现系统变得很庞大,,维护不方便,,建议用其他方式来实现,

网友F:
用六个去实现当然是可行的,,但不推荐,,毕竟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而且最后会发现系统变得很庞大,,维护不方便,,建议用其他方式来实现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Q系列需要哪些配件,请高手列出清单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G:
用一个运动CPU就可以控制32轴了,不过伺服电机要用三菱的专用的伺服

网友H:
FX1S是做不了的

网友I:
用Q系列的QD75P4能带四个轴,一个CPU可以带多个,但是很贵,可能要5000-8000,QD75M4走三菱的伺服控制总线,必须用三菱的伺服,OMRON的PLC好象CJ1W-NC71或者CJ1W-NCF71都能最多带32轴,但必须要OMRON伺服.
如果用CP1H一个CPU本体可以带4轴100KHZ脉冲输出,并且PLC用232或者485做个网络最多一个主站能带7(还是8忘记了)个从站,这样你能控制20几个轴,造价也不是很贵,一个CP1H可能2400-2800左右.如果搞运动控制卡是最便宜的配置,但是要搞台电脑.并且用在工业环境.具体的你参照自己的实际斟酌吧.个人观点
  •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J:
    不知道!12轴联动吗?
    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12轴,16个电磁阀。也是为了节约成本,用了半年时间才完成,很麻烦。
    成本约5000-6000,用的是台达EH系列MT,步进驱动板,,,
    精度还可以,不过速度不高,频率高了,丢步太严重。

楼主:
    我现在用七个fx1n-24mt已完成,不过还在找更好的方法。因为下台设备要用32个步进伺服混用。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K:
    最好用Q02H+QD75P4*3
    难道你还搞个485通讯,
    通讯影响PLC速度,并且难以避免干扰,出现故障查起来也麻烦!

    另外就是选择运动控制卡,用VB,VC开发,可以插很多卡,成本比较便宜,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L:
    那还不快用QCPU啊,用运动控制啊,这样比你这个方案好很多,程序编写上还是Q好,设置也方便,比你这个方案都好!

网友M:
    这个倒是个问题哈,要不用外部传感器定位,速度弄个高低速,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N:
    用运动控制吧

网友O:
    运动控制QMOTION 是用三菱B_TYPE驅動器,通訊方式是走SSCNET
    至於步进則須要開極集輸出的模組.